关于集成声卡ALC662及ALC887相关版本的一些替换经验分享

楼主(2021-03-22):
最近手里有块七彩虹的主板ALC662声卡后置缺声道且前后置都有很大底噪,通过对此主板及芯片Datasheet研究发现ALC662及ALC887确实如论坛大佬所说都分为两个版本(主要看最后那个串码的最后三位,首位好像是系列):
1.一种是29脚5v供电(LDO-IN),25脚及38脚由芯片内部产生5v电压(LDO-OUT),此种类型代表为ALC662-VD0、ALC887-VD2
2.一种是29脚空(通常),25脚及38脚由主板经电压转换提供5v电压,此种为普通型ALC662、ALC662-VC、ALC887(好像高端的889等也是这种形式,可能是外部电源功率会比内部电源大吧)

同样型号及同样的供电脚可以完美替换,试过用alc887vd2替换662vd0(对比过脚位图理论是可以完美替换的),不知道是我手里的alc887vd2芯片有问题还是外围电路不匹配换后有点小问题,最后懒得折腾了(如果有朋友更换成功或不成功可以给点意见哦

以下是关于两种型号四种规格芯片供电的研究:

ALC662-VD0相关DATASHEET说明

文档中脚位说明

文档中脚位对比说明

ALC887-VD2相关DATASHEET说明

下方是文档中ALC887

文档中脚位说明

文档中脚位对比说明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干货。

网友:
已收藏,代换一般只能找料板同型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