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机械师T90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1-03-22):
  机械师T90进系统显示电源接通,不充电,实际使用的是电池的电,有时显示电池图标,有时显示电池电量可以4771小时17分钟。
   之前故:此机之前闪屏,换屏,暗屏,测主板屏供电保险阻值变大,更换OK了;再开机又黑屏了,这次测主板,屏供电前后2个保险,中间1个P沟道3脚场管击穿,据此推断应是屏线短路造成(此屏线很紧,开合屏会造成拉屏线,设计问题),TB买屏线换上,更换保险、场管,开机显示OK。
   客户使用发现电池不充电,因无图,用BQ24781芯片图测试,

测6脚ACDET电压正常,插入电池,此电压被拉低,当然不充电了;测保护隔离电路的第1个场管Q8(N沟道)的D-S击穿,判断也是屏供电短路造成。

TB买全新原型号场管(考虑可靠性),充电芯片(防不测),到货后换上场管(充电芯片没换),进系统充电OK。

网友:
这个场管直接从旧板拆一样稳定吧

网友A:
楼主修得不错 防不测做得也不错  那个隔离管猜测是N沟道的吧,料板随便搞一个上去也很稳的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十分涨经验,反手一个赞

网友:
场管可以旧板拆,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得不错 防不测做得也不错  那个隔离管猜测是N沟道的吧,料板随便搞一个上去也很稳的

嗯,是N沟道的,考虑游戏本电流大,一般场管怕久了耐不住,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得不错 防不测做得也不错  那个隔离管猜测是N沟道的吧,料板随便搞一个上去也很稳的

这个游戏本功率比较大,原型号跟换保险。

网友:
是个讲究人,,同型号替换。修的好不好有时候顾客并不知道,还是得自己交代的过去

网友B:
有个别错字,我帮你大体修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别错字,我帮你大体修改下,

呵呵,谢谢了

网友:
大短路保护隔离管都要烧

网友:
游戏本的用原型号管子最好      如果功率不够大    管子一烧就烧板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