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T420.插电0.03瞬间掉电维修

楼主(2021-03-22):
插电瞬间0.03,感觉有短路,拆开主板量各电感,量到5V待机电感发现问题,短路了,烧鸡5a大电流,用手摸到cpu供电管这里发烫,拆掉两电容还是烫,拆掉这颗晶体管不短了,拆料板换上去发现这种管子很难植球呀,第一次焊上去了失败了,插电0.2无cpu供电,最后再换了一个,烙铁拖下锡焊就装上去了,插电完美上电亮机,最后有个问题想问下大佬们,像这种晶体管更换最好的方法是怎样,当然最快的方法就是我这种一坨锡拖过去焊点有锡就行,吹的时候镊子压住芯片,但还是不太好,求大佬支招

网友A:
没有看到是哪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是哪个管子

图片中间那个晶体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