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24z主板,走了不少弯路

楼主(2021-03-22):
箱子底找出一块H24Z的主板,神舟的。表现为加电后电源灯,CapsLK,NumLK灯不停闪烁。根据论坛搜索的结果,经常是5脚的三极管损坏,找到零件换上,故障依旧。分析电路,应该是这两路受控的电源有问题,然后就把注意力转到电容短路上。最后找到usb的电容短路,换好后出现启动画面。

点亮半个小时后,想装系统测试一下。用手边常用的U盘,发现又是不停地重启。应该还是哪个电容问题。反复测量了几大电压之后,发现都正常。忽然想到是不是U盘的事。换了其他几个U盘,果然都可以正常工作。真是奇了怪了,这几个U盘都是一直在用都很正常,今天赶上了兼容问题,又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看得出来是压箱底的货

网友:
要是能配上电路图就更清晰了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电路挺难找的,连蒙带猜修的。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十分涨经验,反手一个赞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芯片组。

现在在外面。过几天回去以后看一下

网友:
我手上有个华硕的板子  估计也是后继短路

网友:
后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芯片组。

Intel GL40+ICH9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