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sProgrammer和NeoProgrammer使CH341编程器再焕青春!

楼主(2021-03-22):
分享2款新版高级编程器软件(AsProgrammer和NeoProgrammer),使CH341再次焕发青春,支持最高256Mrom,读写速度大幅提升,支持范围宽广,自带脚本,更多功能大家自行查看,需要说明的是这2款软件用哪个都行,里面自带驱动,安装下就行了,个人更推荐NeoProgrammer,因这款软件是在 Asprogrammer 2.1.0.13 基础上修改的,更人性化些,读写速度也大幅提升,比如读取校验华硕B85-PLUS 16M的bios,AsProgrammer需时2分55秒/3分,NeoProgrammer时间均是2分29秒,很稳定,话不多说,上传分享给大家,附带个简介说明,顺便带个华硕B85-plus的原机备份bios。虽然CH341编程器较老了,但这两款软件使其再次焕发青春,虽然仍是与809H没法比,但是一般用足够了,也建议用809H的童鞋没事也可以玩玩。

AsProgrammer说明:

对于FLASH 25xx芯片,编程之前必须擦除。对于像95xxx,93Cxx这样的Eeproms,不是必需的。关于“去保护”按钮,该按钮用于删除某些寄存器保护(这些保护很少设置)。

如W25Q128JV / BV / FV等具有相同的标识符(EF4018)的芯片,用于读取和编程闪存的算法相同。可自行添加到Chiplist.xml文件。

ASPROGRAMMER V2.1.0.13 fix

V2.1.0.13 fix 更新日志:

修复了一个有关“ bin->hex”转换的错误,即每65536字节缺少“扩展线性地址”字段。

V2.1.0.13 更新日志:

界面:
-最小和最大高度的范围已增加。(最小值:450,最大值:950)
-记住最后一个窗口位置。
-记住最后使用的组件。(可选)

-选择组件后填充FF缓冲区不再系统化。
-出于使用安全和效率的考虑,已重写了用于读取,写入和检测的算法。
-纠正已发现的错误。
-支持Windows XP,7、8、10(以前的版本在Windows XP上不能很好地工作)。
-增加了新的组件。
-支持的编程器减少到CH341A和USBASP

安装:
将归档文件的内容提取到硬盘或USB驱动器,如果以前从未安装过CH341A驱动程序,请安装它。对于那些想使用USBASP的用户,请下载并安装驱动程序并更新USBASP mega8_2.2固件版本。(请参阅链接)

准备中:
多种语言的使用文档。

新组件:
-Nuvoton N76E003。
-应考虑到该唯一组件的细节来重写编程算法M35080。

NeoProgrammer 2.2.0.3 说明:
汉化说明:

NeoProgrammer 2.2.0.3 是基于 Asprogrammer 2.1.0.13 的一个修改版。
新版本内置了中文语言包,但翻译有很多错误,应该是用机器翻译的,还好能继续支持外挂语言包,请选择“中文简体”。

支持的芯片如下:(详细列表见devicelist.txt)
SPI NOR闪存
SPI NAND闪存
SPI EEProms(25xxx,95xxx)
SPI EEProms(45xxx)*
SPI F-RAM,FRAM
I2C EEProms(24Cxx )
MicroWire EEProms(93Cxx 8/16位,93LCxx 8/16位,93AAxx 8/16位 等)*
AVR Mcu(ATmega,ATtiny等)
NUVOTON Mcu(N76Exxx等)*
ENE KB90xx *

特殊组件:
I2C:
AT24RF08 / PCA24S08 / BUL08 / LE26CAP08(已测试)*
PCF8582C(已测试)*
M34E02 / AT34C034E(已测试)*
M34C02(已测试)已测试)*
CT1C08(已测试)*
CT1C16 *

SPI EEprom:
M35080,M351xx(读,写,清空)
ST95P08(已测试)

标注的*号:这些组件中的许多组件都需要将适配器连接到CH341。适配器图直接在软件中可用。

安装软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将NEOPROGRAMMER V2.2.0.3.zip 绿色版压缩文件解压缩到所需的位置。
如果从未安装过CH341的驱动程序,请转到NeoProgrammer \ Drivers \ CH341A目录并运行setup.exe文件,该驱动程序与所有版本的Windows兼容。请勿安装其他驱动程序。

使用SREG编辑,置位时可以编辑QE,否则将被禁用。
在SPI 25擦除期间,每次繁忙状态检查之间有100ms的延迟。
SREG删除保护弹出窗口,以擦除和写入SPI存储器。
在写入状态寄存器后增加10毫秒的延迟,在每个控制循环中增加5毫秒的延迟(NAND除外)。

根据内容重新定位“检测”和“适配器”按钮。

2.0.1.17
当与USBASP一起使用时修复AVR(USBASP初始化时 +CS低)。
通用化自动调整大小。
修复对某些旧SPI组件的检测(使用操作码AB和15)
AVR SPIEN不再是硬编码的。
根据statbits.xml中的类型修改状态寄存器的读/写。
sregeditForm的dpi缩放
在CurrentICParam中添加项目ID
如果缓冲区为空,则没有“保存到文件”对话框。
默认情况下禁用解锁按钮。
搜索当前芯片的数据表按钮。
SPI_25_EX4B不再使用。
修复了AVR导入文件的错误(当页面大小不是倍数时)。
MACRONIX SPI闪存保护删除增强功能。 (当WPSEL = 1时)
i2c写入延迟增加。
进度条的可见性,以实现短暂的延迟。
更好地支持高分辨率屏幕
验证SPI ID <> 00 00
支持I2C CT1C08组件。
支持I2C(SPD)AT34C04组件。
支持I2C 24C00组件。

2.1.0.18
93C46 8位检测错误的解决方法

2.1.0.19
更改了93Cxx检测算法(适用于93C46)。
在写寄存器之前禁止50h操作码(非易失性)。
Spi Nand保护位静默设置为零,以进行擦除和编程。
Spi Nand根据e-fail和p-fail状态擦除和编程成功/失败消息。
mainform的parentfont为false。
支持SPI F-RAM。
修复了第一代芯片M25P05 / M25P10 / M25P20 / M25P40 / M25P80的检测。
芯片清单更新。

2.2.0.0
错误修复:ICE25P05,AMIC A25L05至A25L16检测。
在芯片列表中为SPI NAND添加了备用大小值,并在脚本中添加了相应的_IC_Spare变量。
脚本中没有CRC计算。
缓冲区菜单中的CRC计算。
脚本更新。
芯片组,增加了Zetta,FMD,XTX制造商。
添加了M93S46,M93S56,M93S66,ER5911,ER5912,MSM16911、93C57支持(需要特殊适配器)。
支持“ MultiDies” SPI Nor和SPI Nand(例如WINBOND W25M512JV,W25Q01JV,W25M02GV ...)
SST旧芯片的编程时间得以改善(在最坏的情况下,时间除以2.7)。
可以读写spi NAND的备用区域。(适用于高级用户)
更好地支持SPI和I2C F-RAM(写入速度=读取速度,快!)。
华硕的.CAP文件格式支持在打开时自动分析二进制文件,并在必要时将其转换为bin(不基于文件扩展名)。
芯片搜索得到改善,可将通配符*夹杂在名称和电压里使用。例如:25q * 1.8将列出所有带有1.8伏电压的xx25Qxxx
有关接口和算法的各种改进。
通过右键单击适配器和编程器来访问帮助文档。
芯片列表结构更新,+添加并修复了许多参考。
可能会看到更多基于CH341的编程器,例如修改了3.3 / 5.0伏特的“ CH341黑色”和“ CH341绿色”,以及从https://skygz.taobao.com换过来的中国编程器版本,(根据要求的其他)。
注意:chiplist不再可编辑,无论如何都可以在数据库中导入(请参见chiplist.zip中的文档)。

2.2.0.1
在AT45DB642页面大小检测中修复的错误。

2.2.0.2
新的SPI数据闪存,AT45DB641,AT45DB322,AT45DB1282,AT25PE20,AT25PE40,AT25PE80,AT25PE16。
修复了文件大小小于芯片大小时的比较错误。

2.2.0.3
按下READ按钮时,如果编辑器缓冲区为空,则将其预填充为FF。
修复了当编辑器缓冲区为空时的空白检查错误。

asprogrammer 2.1.0.13 fix.rar

NeoProgrammer 2.2.0.3.rar

ASUS B85-plus原机备份.rar

网友A:
感谢分享,俄国这两款软件确实好用,关键还可以自己添加芯片型号进去。

网友:
嗯,确实不错,不少人还不知道,所以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俄国这两款软件确实好用,关键还可以自己添加芯片型号进去。

嗯,确实不错,不少人还不知道,所以分享下。

网友B:
感谢分享,搞个网盘分享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搞个网盘分享呗!

哈哈!谢谢加分,原来你拮据了哈!来2个免费链接给你:
http://pc1.sdbeta.com/soft1/NeoProgrammer.rar
http://d2.11684.com/AsProgrammer_fix_ha-11684.com.rar

网友:
“分开后的第一周,我们可能还会挤出时间每周末一起喝一杯咖啡。过了几周你就有别的事情来不了了,我也会有事情来不了。然后接下来的六十年我们都不会再见面。”

网友C:
341a这个编程器不能写mxic25l2026d这个芯片,显示器好多都是这个芯片坏程序。你们也是换芯片处理吗?

网友D:
一直不知道还有这个,太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不知道还有这个,太合用了

好用评个分再走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341a这个编程器不能写mxic25l2026d这个芯片,显示器好多都是这个芯片坏程序。你们也是换芯片处理吗?

试试新软件里的解除写保护再刷下试试哈!另外支持C和E的,不一定非要用D,换芯片是最后的方法,要么就像论坛其他人说的在线刷。

网友E:
真好,老毛子是牛逼吧

网友:
ch341又焕发青春了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好,老毛子是牛逼吧

嗯,老毛子的不少东西还是不错的,伸手拿来就行

网友:
很好的资源。

网友(2021-05-19):
太棒了!!!感谢楼主大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