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无待机不跑马之维修体会

楼主(2021-03-2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台式机不开机,找我维修!按照惯例,插入检测卡,检测卡无待机灯!
初步判断主板不通电,代换一个正常ATX电源,再次通电,故障依旧!
遂拆出主板,主板型号华硕M5A78L-M LV3 plus,判定主板短路,量绿线无5V,猜测绿线给拉地上去啦,看到这个故障,大师估计都知道哪里出问题啦!但是对于维修这种带南北桥经验缺缺的新手来说,还是有很多推测,于是开始尝试跑绿线通道,又是过孔,又是转换的,绕过两次过孔之后彻底跟丢啦,没有查出故障!
拆除北桥上面的散热片,量上面的电容,发现阻值非常的小,怀疑是北桥短路,又不敢确定,找来相似的主板量之,发现北桥的阻值都是非常的小的,6欧姆左右,决定不放弃,北桥附近的滤波大电容也是阻值非常小,一个个拆,拆到北桥供电芯片,还是短路!觉得自己的思路出问题啦,问题不是出在北桥这边,查论坛,翻类似的贴子,发现基本都是指向coms电路,此出问题的几率较大,遂拆下电池座,把旁边的电容对地阻值量了个遍,发现cmos旁路电容短路,真凶出现啦,用烙铁拆换一个正常的电容换好后,待机灯出现啦!依次装好拆除的件,装上cpu,内存,上电!亮机!装入机箱测试一个小时,稳定收工!

网友:
cmos电路供电,一路来自电池,另一路是待机电压,所以我猜你说的是紫线无5V

网友:
大哥太对啦,高手一眼就看出来啦

网友:
走走看看,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