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惠普1005w打印复印都这样

楼主(2021-03-22):
新款惠普1005w打印复印都这样,以排除激光器问题,鼓芯也换过,磁棍上粉也均匀,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机器和1005c一样吧,108a的粉盒,奇葩的是加粉盒有芯片,看了套鼓就是12a的套鼓加了一个大粉仓,但是好像容量没见多多少,一次粉也是2000多张,这个估计还是套鼓问题,最好有试过,以后的新机器越来越恶心!

网友:
保内换硒鼓

网友:
也许是系统原因,换电脑试一试

网友:
硒鼓问题,换硒鼓吧

网友:
就是晒鼓的事儿,已经定了新晒鼓。

网友:
手动卡纸,鼓芯有没有转印上去,要是转印后这样就是加热部分,要是转印就就这样,激光器和硒鼓还有高压板

网友:
激光器小板也会造成激光器发光异常,就是不知道这个激光器有没有小板

网友:
鼓粉分离的,这一般是硒鼓问题。

网友:
没有粉了吧,换个鼓试一试

网友A:
WIN10更新补丁的问题吧最近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更新补丁的问题吧最近很多这种问题

win10补丁问题,是很整齐中间部分没有文字,他这个现象不一样
应该是鼓有问题了,HP新出的机器便宜,但是不好用,芯片也是极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更新补丁的问题吧最近很多这种问题

不是,鼓的原因,买了个新鼓,找了下原因,原来是刮板变形引起的。

网友B(2021-06-26):
这是这款机子的通病,换粉不清理刮板久了粉硬块黏在铁刮板上阻力大了刮板会被磁辊带出来变形了,清理刮板上的粉硬块,如果弯了拗直塞回原位就能解决。修过N台都是这毛病。

网友:
硒鼓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这款机子的通病,换粉不清理刮板久了粉硬块黏在铁刮板上阻力大了刮板会被磁辊带出来变形了,清理刮板上 ...

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