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电不亮第一次修AM4联想板子

楼主(2021-03-22):
加电不亮第一次修AM4联想板子

网友:
上几张图片,什么过情况也不描述下........................

网友:
电池放电试试,测量了哪里,

网友:
什么意思?是AMD的U吗?电容问题吧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这种帖子有什么意思?

网友:
维修结果呢

网友:
CPU 集成的  看看 CPU 上面电容氧化腐蚀没有    有就摘掉就行了

网友:
故障是加电不亮   CPu供电内存供电都有就是不亮  我感觉也是BIOS坏

网友:
CPU可以取下换了也是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