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魔音系列主板声卡ALC662后置单声道且底噪大问题处理

楼主(2021-03-22):
手里有块七彩虹的魔音系列主板后置输出口单声道且底噪相当大,前置双声道底噪大,声卡芯片为ALC662-VD0。
万用表测量供电引脚25,29,38是否有5v供电,发现29及38脚电压才2.7左右,根据之前文章分析(具体资料可以看我之前发的关于集成声卡ALC662及ALC887相关版本的一些替换经验分享),对于ALC662-VD0来说29及38脚5v电压应该是芯片内部产生,逐判断芯片损坏内部供电有问题,手边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于是试了下用镊子短接25、29脚电容5v侧,瞬间听到双声道有声音了底噪也没了(此芯片应该还有救,只是25、38电压不够导致不能正常工作)。
其间由于不死心飞线或破坏结构,换了块料板上的ALC887-VD2,发现没有声音了,系统能正常识别声卡并驱动,电压也正常了,用手大力按压芯片时不时声音正常(加锡浆补焊多次并仔细检查有无虚焊后还是不行),期间还出现过第一次装系统正常出声,插上前置输出后置怎么都不行了的症状,估计是料板上的这个887也有问题吧。
最后焊回原来的ALC662-VD0,29脚电容正极通过两个0欧姆的0603电阻链接到25脚进行供电(距离太短飞线手艺欠佳啊),经测试前置后置所有音频输入输出接口均正常,到此问题解决。

补充内容 (2021-3-26 14:17):
感谢某大神特次更正第二段:“万用表测量供电引脚25,29,38是否有5v供电,发现25及38脚电压才2.7左右,根据之前文章分析,对于ALC662-VD0来说25及38脚5v电压应该是芯片内部产生”,之前写贴未审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丰富老司机

网友:
芯片内置的DC-DC相当脆弱,以前装显卡时不小心档板碰到板载网卡边上的小电感造成短路,然后网卡的VCORE电压就不正常了,后来换网卡芯片才搞定。。。

网友A:
ALC662-VD0,25、38脚才是OUT输出供电电路,29脚才是VDD(5V) power.0ohm电阻代替飞线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C662-VD0,25、38脚才是OUT输出供电电路,29脚才是VDD(5V) power.0ohm电阻代替飞线点个赞.

谢谢啦,之前写帖子是没审,后边倒是对的,已补充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