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1060-3G-功耗-TDP-锁频

楼主(2021-03-22):
一张1063鲁大师跑分2.5万,帧数40。远低于正常值。

经GPU-Z检测发现,有一个6pin #2电源为0w,肯定是这个导致TDP起不来

求助,这张卡只有一个6p接口,它是怎么检测到第二个接口的,如何禁用这个检测通道?

目前做过的挣扎,刷BIOS,换ina3221
都没能解决问题

网友:
坐等后续结果

网友A:
有一项供电没工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项供电没工作吧

什么意思?
mos供电?经测试全部正常的。
这张卡只有一个6p供电,gpu-z识别了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