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求助,七彩虹1070

楼主(2021-03-22):
一块七彩虹的显卡,进系统一分钟就变成这样了,横杠还会往下跑,是什么问题,我修显卡少

网友A:
用mats先测显存。

网友:
测下显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ats先测显存。

测了,全部pass

网友:
加焊核心吧

网友:
七彩虹显卡的故障率太高了,我原来一块七彩虹一装驱动就花屏,用兼容的就行,一来气扔了

网友:
擦了硅脂好好看看核心吧,应该有惊喜

网友:
核心问题啊

网友:
核心问题   这样没得搞

网友:
这样的估计核心坏了,看看有没有缺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