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111H集成网卡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21-03-22):
V星b250主板网卡不亮,通电触摸RTL8111H网卡芯片明显感觉发烫,测试供电引脚11、23、32脚vdd3.3正常,3、8、22、24、30引脚vdd1.0竟然1.7v,于是将芯片焊下。
焊下后发生了一个小插曲“V星b250m nano(7a74)触发重启第4次才能正常启动”,规律的发现主板每次启动都要经过3次重启第4次方能正常进bios或系统,最后发现是在开机时bios会检测网卡芯片导致,最终在bios中关闭集成网卡解决了4次重启问题。
经过查找相关RTL8111系列相关DATASHEET及主板相关原理图发现vdd10电压来自芯片24脚自己产生的,所以断定是芯片问题,料板上正好有一片RTL8111GR查了下脚位图可以替代,换上后问题解决。

原理图及芯片DATASHEET截图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
明显发烫的肯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