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B85-pro1.05ME供电解决方案

楼主(2021-03-22):
看到论友说PU3002的问题拆掉后飞线到桥供电,经过实测是无法点亮的,分析1.05me在待机就有供电,不是在触发后。我就用1117调压到1.1V完美解决。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
感谢分享。大神。就是??解决后。主板的me固件还在不?

网友A:
有一块华硕B85也是这样,修好供电好,ME丢了,刷好多个BIOS都没ME,不认硬盘不认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块华硕B85也是这样,修好供电好,ME丢了,刷好多个BIOS都没ME,不认硬盘不认集显

你的。。拆开看看南桥。就知道原因了!不认硬盘。大多。。。

网友:
我以前也试过   引过去的电还是不稳定  经常出问题    最好原芯片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