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80开机报0189

楼主(2021-03-22):
同行送来的电脑 说开机报错 接机测试 开机亮完LOGO就 报0189  但是按F1可以跳过 刷BIOS无果 有没有哪位前辈遇到过的

网友A:
应该是EC的问题,今天处理一台E470,报0188错误,更换ITE8586后解决

网友:
如果没有独立的密码芯片那就刷EC试试

网友:
那就刷EC试试

网友:
订了一个剪板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EC的问题,今天处理一台E470,报0188错误,更换ITE8586后解决

订了一个 回来试试

网友:
已经解决 更换EC就好了  但是一定要仔细更换 不然键盘会不好用

网友:
好像 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