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550TI dvi不显示

楼主(2021-03-22):
最近修的一块550ti显卡 之前短路不亮机 现在亮机了但是还存在两个问题。
1.VGA和HDMI接口有显示  DVI接口黑屏 就是开机显示器一点反应都没有的那种
2.先开机后接显示器的情况下  显示器也是黑屏 无论哪个接口都是一样的。
求教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检查下dvi 信号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dvi 信号电路

Dvi是直接到gpu呢  还是到门芯片那里呢:kai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