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不触发

楼主(2021-03-22):
接客户一台苹果A1466.故障不开机。初步检查主板不触发,首先检查隔离公共点正常。PP3V42_G3H正常。EC待机电路
2_1_PP3V42_G3H给EC待机供电,后12M晶振起振给EC提供时钟
2_2_P3V42_G3H给U5110供电,后发出PP3V3_s5_AVREF_SMC给EC的VREFA+脚供电。同时发出SMC_RESET_L给EC做待机复位。
2_3_在插入适配器瞬间,EC得到供电、时钟、复位、程序、SMC_BC_ACOK后通过SYS_ONEWIRE总线读取适配器信息,绿灯亮起。绿灯亮了几秒就变橙灯。如此可确定pch和CPU的问题吗?请大神们指点。
CPU供电没有短路,查过。

网友A:
如此可确定pch和CPU的问题吗????这些信息还不能完全判断是 U故障  你目前的机器电流多少

网友:
橙灯  正常

网友:
来学习的苹果笔记本不好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此可确定pch和CPU的问题吗????这些信息还不能完全判断是 U故障  你目前的机器电流多少

电流0.1,这是不是正常待机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0.1,这是不是正常待机电流?

你是多少位的可调电源,0.1偏高

网友D(2021-10-02):
引用 网友C:
你是多少位的可调电源,0.1偏高

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