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TX970 4g上电几秒后核心供电掉到0.0几

楼主(2021-03-23):
如题,上电核心到0.9,几秒后掉到0.0几,是供电异常保护了?求思路!求大佬赐教,想刷bios奈何找不到bios文件,有可能bios引起的吗

网友A:
mos检查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检查下,有没有短路的

没有的,mos管阻值都正常,刚开始还出了正常电压,一会才掉

网友:
我也猜测bios

网友:
跟Bios没关系吧!!掉电了查供电芯片条件吧!!

网友:
示波器查1.8伏

网友:
是不是电容有问题,换几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
几秒以后才掉成没有那不太可能是供电问题,供电问题是毫秒级的保护,压根量不到,个人感觉软问题比较大!

网友:
这个故障你查查GPU供电mos管,如果有控制mos管的八角小芯片最好一起查查,问题多半在这里

网友B:
和我前几天修的1080ti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前几天修的1080ti故障一样

我修的一个1080ti也一样。我的是进系统桌面后,过个半分钟这样就黑屏。

网友:
核心问题,大概率。

网友(2021-05-09):
核心供电EN脚电压丢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