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老笔记本L205 掉电

楼主(2021-03-23):
接机检测 确实开机秒掉电   拆开c壳 发现CPU后面的大电容   二话不说立马换掉  换四颗330小电容代替  装机测试ok

网友A:
这个机器这个故障 近几年遇到的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这个故障 近几年遇到的少了

主要机器太老了  修的也就少了

网友(2021-09-10):
发这个贴子是要怀旧一下的吗

网友:
这种钽电容如果量,CPU哪里电阻本来就很低。

网友:
能遇到这么个古董也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