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E520 LGG-1 10292-2 铁壳MOS管烧坏---通病

楼主(2021-03-23):
thinkE520 LGG-1 10292-2 铁壳MOS管烧坏---通病
电流跑到1.2A左右,不加内存跑到1.07A左右,内存已过。装上喇叭也会报警,当时怀疑AMD的独立显卡问题。假焊无效,刷BIOS无效。过了内存后CPU集显未出,换CPU,问题依旧。更换集显协控芯片和铁壳MOS管,发现MOS管和PCB焊点都被烧坏。

网友:
路过看看大神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
大神是怎么知道是这个铁壳MOS管坏了,还是全部都要拆开看看才发现这个烧的吗?

网友:
強,這也找得到。。。。。。。。。。。。。。。。。

网友:
CPU没坏吗?有显示不一定就是好的。进系统看下。

网友:
铁龟壳  厉害了

网友:
这个铁壳管好像就是5系机是有用到,还是不成熟

网友:
还是全部都要拆开看看

网友:
王八壳 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 。就是这个爱坏

网友:
王八壳专干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