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同厂家显存可否替换使用

楼主(2021-03-23):
        两张影驰gtx9704G显卡,原以为都是一样的卡但是拆开之后才发现,散热器一样,板子布局不一样,显存厂家也不一样。
        比尔达显存的板子花屏,海力士显存的板子显存供电烧毁。海力士显存有备用件,将其把比尔达报错颗粒换下,结果还是报错。
        求问是显存厂家不一样不能代换,还是说显存是坏的。

网友:
路过看看大神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A:
闪存颗粒品牌不一样不能混用吧,脚位,电压,技术,等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闪存颗粒品牌不一样不能混用吧,脚位,电压,技术,等都不一样

不可能脚位不一样的吧,都是按照标准来的,都有脚位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脚位不一样的吧,都是按照标准来的,都有脚位图的

其实是不能带换的,某些情况会校验错误,比如计算型应用

网友:
显存一般是可以互用的,建议拆了显存出来测下二极值,可能核心虚焊。

网友:
建议先把显存拆下来测点位信号通断情况。不同牌子的显存,一般是不能互换的。比如海力士和三星的或者镁光的,换了可以亮机,但是装驱动以后通常会花屏或者蓝屏。原因是这几家的颗粒读写电气特性不一样,需要显卡bios在上电的时候读取显卡主板对显存种类的配置信息以后加载对应的显存底层驱动。N卡都有对应的设置电阻来设定该卡装的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多大容量的显存的。

网友:
基本上不能通用,具体参见PDF files

网友:
不能混用的

网友:
如果全换,有可能BIOS支持不同类别显存,或者RAM的Starp引脚可以根据不同电平配置(如果有)但是混用应该肯定不行

网友:
不同厂家显存不能混用,脚位参数都一样的,混用显存bios也不支持,你把全部换成一个厂家的再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参数一样就可以

网友:
这个应该不能用

网友C:
道理应该一样的,跳线排列不同

网友:
不建议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道理应该一样的,跳线排列不同

这就牛逼了

网友:
.不通用哦,显卡bios里面显存时序不一样

网友(2021-07-13):
D5的显存我经常不同牌子代换反正跑分正常 3D能过一般都没毛病,不过需要注意显存的频率和电压,频率高代低是可以的

网友:
N卡代换显存可以尝试,A卡不建议一般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