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黄鱼堵板之不成功案例V星b150m pro vhl

楼主(2021-03-23):
没事时看小黄鱼收了块成色不错的V星b150m pro vhl,结果无奈翻车。
主板表现为不触发,待机及rtc均正常,在测量实时晶振时发现一脚无电压,手指规律轻触晶振引脚处可以触发(规律触碰每次触碰板载debug灯一一跑过,只触碰一次或不足会停到某个debug灯常亮),触碰后正常开机进bios(时间不走配置不保存),更换32.768晶振、谐振电容及106电阻后均不行,也用热风枪加焊过PCH局部,故障依旧,最终宣告翻车。
由于没有BGA焊台,只能无奈了,要不肯定干他一炮。

主板图附上

网友:
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私聊哦,这么好的成色做料板有点不舍得

网友A:
这个之前修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之前修过没有

应该没有,成色很新

网友:
RTCRST#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还是全部都要拆开看看

网友:
干桥没价值了,还不如卖垃圾

网友B:
RTC一脚没电压,前面碰到过一例外星人X99主板也是。更换过晶振一套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一脚没电压,前面碰到过一例外星人X99主板也是。更换过晶振一套没有效果

我也是换了一套也不行

网友C:
买个bga吧,哪怕是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bga吧,哪怕是二手的

我不是专业搞维修的,维修算是爱好,bga太专业了也没地方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