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50D笔记本插适配器自动开机或者放置一会自动开机

楼主(2021-03-23):
如下开机按键排线,测得 M_BTN# 这个脚是12V左右(使用电池)或者 19V(使用适配器),请问这样正常吗?  开机就是这个脚对GND端接一下。也测了板子上所有双N 六脚MOS,都没有问题。
故障描述如下:
1. 不插适配器,仅使用电池不会自动开机,关机。
2. 若使用适配器,关机状态下,插入适配器,就会自动开机,或者插入适配器放置一段时间自动开机。
3. 连接适配器情况下,且进入系统后, 正常使用过程中,会突然黑屏关机然后自动重启。

网友:
你这个就是开关脚时不时自己短路吧,查看开关机的排线,还有EC到开关接口间的线路

网友A:
再说了,开关排线脚应该是3.3V,开机,发送3.3V-0-3.3V给EC,EC再给桥或单U,不可能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说了,开关排线脚应该是3.3V,开机,发送3.3V-0-3.3V给EC,EC再给桥或单U,不可能12V的

这个可不一定的,不同的机器设计是不同的。

网友:
下次记得把板号发出来,我们好帮你好好看看

网友B:
这个地方要排查

还有ec的33脚

这些都是开机的关键信号。
至于自动关机黑屏的则非常难查,错误的关机信号,错误的过热信号都会导致这个问题。
至于你说的6脚管问题,测量一遍,不如换一遍来的更加直接有效。换个3,4个测试一下,不行再换个3、4个再测试一下,测量是测不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要排查

还有ec的33脚

您好, 感谢您的回复, 方便加个微信吗,我的笔记本问题还没有解决, 笔记本型号是 K650D-i5  D3, 板号是 W65S0-D02。 您说的这路到EC的开关信号要怎么测,我有示波器。

网友:
笔记本型号是 K650D-i5  D3, 板号是 W65S0-D02。

网友:
转换芯片坏

网友:
哦,谢谢,您说的转换芯片是 PU4(PB2808B0) 吗?

网友C:
我会持续更新这个帖子 直到找维修点修 ,最后给大家一个说法。

网友:
短接2-8,3-6,就可以了,如果3脚到开关之间还有比较大的电阻,请把它换成0欧姆的,不然就会电源能开电池不开,你改一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说了,开关排线脚应该是3.3V,开机,发送3.3V-0-3.3V给EC,EC再给桥或单U,不可能12V的

蓝天真是与众不同,特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会持续更新这个帖子 直到找维修点修 ,最后给大家一个说法。

有料板的话,就先把6脚换一换,说不定就好了,加了微信跟在这里交流也是一样的,我白天也没有时间看微信的。

网友:
我前几天刚刚卖掉,也是跟你一样的问题,触控板那边进水了,然后六脚管也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老通病了。蓝天主板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的很多了  开关脚上正常的时候是19V的     具体问题  是PU8芯片  你自己看看

网友:
最主要测下PU8  3脚是不是3.3   如果拉低了  就换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