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E 维修疑惑求大佬指导一下~~~~

楼主(2021-03-23):
各位直接看图吧 文字和图片编辑没弄好  抱歉   将就看下 祝大家牛年行大运  发大财

     很多年没搞主板了  一个老朋友自己电脑坏了 非让修修  我想的是 这种板子卖废品比修划算些  但是拗不过   拿出我尘封已久的电烙铁开始一下的过程

电脑能触发  大概测试下电压 发现内存238脚总线电压只有2.01V左右
花了10分下载了点位图

3.3.V如上图 去了上面电阻 进CPU电源芯片了  我断开过这个0欧姆电阻 发现电压变成1.1V左右   看来不是这里问题  装回去  回到下面 472排阻和三级管

更换472和三级管无果

拆掉三极管发现电压上来了

于是找三级管的另一个2.01V的来源

装回三级管
拆掉 内存旁边的八角芯片    再来测试  电压上来了  上内存     亮机了

在这里请问下各位前辈   这个八角芯片有啥作用  拆掉还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这个是经典的板子,估计维修的都修过吧

网友:
超频芯片,比较爱坏。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还是很多的

网友:
这个8脚芯片也算是通病了  一般刷BIOS不行  拆它就差不多好了

网友:
超频芯片吧 。。。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好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