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Vostro-2521-LA9104P进水维修

楼主(2021-03-23):
顾客送来DELL Vostro-2521-LA9104P,说是正常使用,放了一段时间,开机无反应。插表待机0.006,无触发。告知主板问题,本本留下慢慢拆机。发现是进水本。
进水严重位置正好是充放电管理芯片88731,周围电容电阻也有腐蚀掉电问题,洗刷刷补焊之后插电同样问题。芯片DCIN VDDP都正常,13脚无ACOK信号,测量对地值短路,拆下芯片对地值恢复正常400多,心情瞬间大好,补上芯片,ACOK正常了,正常开机。捡钱活动到此结束。附送一张点位图

网友A:
这个点位用啥软件可以打开?我用通用点位打开报错

网友:
进水机器返修率很高

网友:
芯片DCIN VDDP都正常,13脚无ACOK信号。补上芯片,ACOK正常了。你这个是捡钱的节奏吧

网友:
稳准狠,恭喜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位用啥软件可以打开?我用通用点位打开报错

Allegro_free_viewer 17.2

网友:
用Allegro_free_viewer 17.2 可以打开brd格式图纸

网友:
恭喜恭喜,是捡钱

网友:
换芯片就好的还是蛮好了,不好的修起麻烦。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十分涨经验,反手一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