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s Plus不开机

楼主(2021-03-23):
小米5s Plus。打游戏突然就卡住了然后自己黑屏。。开不开机开始以为是没电了然后充电 显示灯不亮。各种组合键都用了,插电脑设备管理器也没有任何硬件提示,没有任何反应。打开手机检测开机电流270MA 一直不回在270MA。,哪位大师告诉我问题在什么地方。

网友A:
请问有找到问题吗?我也有台红米9
s是这样的原因。

网友:
这个可以好好想想办法解决问题才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找到问题吗?我也有台红米9
s是这样的原因。

还没有解决等待高手回复

网友:
查电源管理芯片U600哈,先加焊下再开机屏幕会亮的话直接更换,屏幕不亮的也直接更换试下。

网友(2021-06-09):
我的也坏了不晓得是哪里的问题我把U600换了开机了一次然后再开机就不得行了。测量到L617对地只有26Ω左右不晓得是不是正常的啊还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