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两台ASUS 本子的维修。头都大了。

楼主(2021-03-23):
一个本子是我收的,100元。客户说进水了当时要的太贵 没修。在家也用不着,于是就卖给我了。先看外观键盘掉了几个键。右上角摔过。可是拆开本子一看,操。大意了,屏接口处19V供电直接烧了个窟窿。屏线也烧坏了。屏啥样也不知道。但是测试主板能开机。外接显示屏显示。心里好受点。先买屏线键盘再说。屏线到了。窟窿也补上了。开机测试。也正常。但是就电池冲不上电。显示电源已经接通,正在充电。充一天也是这样。考虑客户在家放了半年多,又买 了一电池换上总算是正常开机了。屏线+电池+键盘花了200多总算是修好了。主板型号是:FX50J
第二台也是ASUS的S4000U(板号:X405UQ) 故障是不开机,插上电流表一试大短。这个好修。电容PC18303坏。

修好后开机测试正常,也显示电源已经接通,正在充电。但是一拔电源立马就断电。

客户断断续续一直再用这个机器,所以换电池到最后再考虑。电池进着得200多,再加上修主板270元,客户不一定修。所以还是先修再说。先测电池电压为OV ,一点电也没有。冲电芯片是BQ24780S 。1.2.3.4.5.6.11.12.15.24.28脚都测了。也和网上对比了,正常。15V 脚为0V,这个应该电源检测脚。直接进IO 的109脚 。
当时怀疑这个脚 的问题,从旁边一个3.3V电阻上进到109脚 ,立马提示没有检测到电池。问题也不是出在109脚。11.12用示波器测了有波形。28脚 电阻也测了。
BIOS 也刷了,BQ24780S,用BQ24781代换了,能开机还是一样的老故障。没办法了只有跟客户说电池坏了得300多,客户显贵没换。维修也结束了。但是还是不死了,到底是电池的故障还是冲电的故障。大家给说一下到底那里忘了检测了。

网友A:
华硕不充电不有一个什么螺丝要上上去吗?

网友:
是喔  是不是后壳内存那里上螺丝电池才行的那款?

网友:
FX50J那个赚了就行

网友B:
一有可能电池坏,二有可能是螺丝没上

网友C:
楼主哪里,修机价格可以啊。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有可能电池坏,二有可能是螺丝没上

螺丝重新检测一便,都 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哪里,修机价格可以啊。

你们那里低的话,可能是你要的低,有一次一个本没有修好,都音看一个家伙修的不错,就给他打电话问了一下价格,最低二百起步,还不算运费,顺风比我这价格高多了,特别是维修,宁可吓跑不可要少。

网友D:
还有,一插上冲电器,就显示93%,但是拆下测电池电压是0V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螺丝重新检测一便,都 上了。

你这台应该电池坏的几率比较大把。这台好像没有那个螺丝点要锁上才行

网友:
我不充电好多没有起来。

网友:
FX50J,这个机器有的赚呢,另外一台好像黄老师说过吧,到网上找7天无理由,发个电池来试试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那里低的话,可能是你要的低,有一次一个本没有修好,都音看一个家伙修的不错,就给他打电话问了一下 ...

特别是维修,宁可吓跑不可要少 特别赞同你的这句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插上冲电器,就显示93%,但是拆下测电池电压是0V .

应该还是电池问题,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池。能充电,但就是不能放电。取下电池电压为0.拔掉适配器直接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不充电不有一个什么螺丝要上上去吗?

没有的

网友:
拆开电池,从电池内部量一下,它的电芯电压

网友:
不错,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修好就赚大了哟  可以卖几块钱

网友:
感觉现在的电脑集成高了 。难度也高了

网友:
华硕新款机器电池坏的多,电池坏的几率非常大

网友:
我们店在广州,主板没有低于200的,爱修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