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调速电源输出时有时无,请教下应该检查那部分电路

楼主(2021-03-23):
输出0-100v直流,按电源开关主轴有轻微抖动,就是不能正常转动

网友:
这种带变压器的电源,已经简单了点,根据所学知识,不难搞的!只要信心就是了

网友A:
从输入端,测电容器电压,大概分析是交流回路和直流回路,是交流修交流,是后端直流修直流就是了!

网友:
是三相交流电就不一样修法了!0-100V是调制的吧!

网友A:
发电机用的吗,变压器好像是供电的,那三根线红绿蓝,是不是取样的,最后把变压器的电压调制或稳压后输出供电!什么主轴也没说清。

网友A:
有电路图就不用解释那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用的吗,变压器好像是供电的,那三根线红绿蓝,是不是取样的,最后把变压器的电压调制或稳压后输出供电!什么主轴也没说清。

雕刻机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就不用解释那么多了

就是找不到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输入端,测电容器电压,大概分析是交流回路和直流回路,是交流修交流,是后端直流修直流就是了!

交流部分没问题,怀疑是那个模块有问题,打开看了看实在找不到从哪里下手

网友:
没多少元件,可以自己跑个图,画出来就好分析了

网友:
模块型号都有吧!可以参考

网友:
有电位器吗?

网友:
什么数据都不提供的吗?按启动时,电机线端子多少V电压啊?

网友B:
两个管子,应该是一个二极管一个场效应管,启动时测场管的G极电压,最好能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管子,应该是一个二极管一个场效应管,启动时测场管的G极电压,最好能测波形

这两天忙,没空搞这个,有空我测一下看看

网友:
应该给定没有

网友C:
简单的pwm直流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pwm直流调速?

就是pwm调速

网友:
电位器换了试试,可能就好了,这东西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