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联了20颗47mΩ的电阻

楼主(2021-03-23):
求助!串联了20颗47mΩ的电阻,在两端加了20v电压,为什么量十颗电阻的电压只有3v多一点,单颗电阻上只有0.7v,单颗不应该是1v吗

网友:
导线的阻值大,换阻值大的电阻试一下

网友A:
我又来看看,你用的电阻应该是47兆欧吧?阻值太巨大了,

网友:
是的,我要测4000v的电压,可是万用表测不了,就串联了电阻,想通过电阻分压算出来,可是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来看看,你用的电阻应该是47兆欧吧?阻值太巨大了,

很奇怪的是量一半的电阻都是3V全部一起量的时候就是20v

网友:
看到这个万用表突然明白了,万用表的电压档是有阻值的,并不是无穷大,量单颗和一半电阻的时候被万用表内阻分了一部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