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1-03-23):
苹果A1286 板号:820-2519-B
同行拿来,接可调电源没有待机电流
测量发现是充电芯片2脚DCIN的保险电阻变质了 换了待机电流出来了  以为好了咔咔一顿装起来,要拿给同行时发现不充电  接口灯也不亮,查充电芯片条件都正常也换了两三个芯片都不行,SYS_ONEWIRE这个信号也有3.4V,怀疑是EC的问题,订了整块料板来,充电芯片,EC再换一遍 涛声依旧,,,, 然后询问各路大佬,有个说把小板上的小三极管拆了,拆了也不行,无意量到连接三极管的电阻阻值有几M,觉得这里不会用这么大的电阻,但由没办法确定。 想睡觉了就有人送枕头,隔壁有人刚好在外面收了一台一样的,好说歹说让我拆开量一下  是20欧姆的电阻  果然不对  找料板换上 接上电流表不亮。。等了几秒亮了,欣喜若狂啊 装起测试能充电了 历时10天才修好,中间被同行催了无数遍,终究是太菜了

网友:
无意量到连接三极管的电阻阻值有几M,觉得这里不会用这么大的电阻,笔记本中数M的电阻确实少见

网友A:
小板没有图纸吗,那个电阻干嘛用的,不上个图片,说得我一头雾水。

网友:
板号是820-2915-B   上面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板没有图纸吗,那个电阻干嘛用的,不上个图片,说得我一头雾水。

小板没有图纸

网友:
换个小板不香吗?

网友:
听着都头疼

网友:
有一样的机子来排除就好修多了哈  以前也修过类似问题 直接从小板中间针引脚飞线到主板上

网友:
关键点没找到之前,真是千难万难!

网友:
  SYS_ONEWIRE这个信号是3.4V,这个是干嘛用的?

网友:
细心,加耐心就有收获

网友:
能找到料板,为什么不直接去试试量料板上的电阻呢?

网友:
修主板就是费事 费神 不过弄好了 牛皮

网友:
结局亮了,               哈哈

网友:
有料板的大佬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没有看明白,是小板上这个20欧的电阻坏了导致的对吧?

网友:
感谢分享,新人受用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