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1-03-23):
主板除了cpu供电没有,其他供电正常电流跑0.2
先查cpu供电5V正常 19V正常 开启VRON正常。那就开始排查南桥CPU要出电压要收到南桥H_CPUPWRGD ,H_DRAM_PWRGD这两个电压都没有,25m晶振正常,PM_PWROK_PCH正常,ALL_SYSTEM_PWRGD正常,后继转换也都正常。
好吧先刷bios,刷完一样电流。开始怀疑南桥虚焊,先上BGA干一下吧。结果还是一个样,那就报换南桥,客户也同意换。换完一个叼样。陷入沉思,抽根烟冷静一下。
没道理啊,换完南桥还是不出H_CPUPWRGD ,H_DRAM_PWRGD。不死心在刷个bios。还是不行,想来想去想不明白,后面看到总想供电芯片5V供电PR8203电阻击穿但是5V有过去给芯片。换掉还是不出,芯片坏了?换掉还是不行,开始查芯片条件,发现PD8201不正常,芯片BST没升压,那就换掉PD8201。插上电电流终于标上去了,CPU供电也出了,显示了。修的要吐血,想不懂升压没出,5v电阻击穿怎么1.05V总线电感还有出来电压。电感有电压可能是+1.05VS_PWRGD没出,但是+1.05VS_PWRGD没出为什么ALL_SYSTEM_PWRGD又正常。

网友:
假电压坑死人哈哈

网友:
用示波器量电感上估计是没波的

网友:
光有电压没有波形真的很坑

网友A(2021-05-02):
你这个好奇怪,BST没升压大不了没有1.05V供电,但是1.05V又正常,南桥为什么不出H_CPUPWRGD呢。

网友A(2021-06-09):
我想问问25m晶振不起振是南桥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好奇怪,BST没升压大不了没有1.05V供电,但是1.05V又正常,南桥为什么不出H_CPUPWRGD呢。

假电压啊,如果用示波器应该就看得出来没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问25m晶振不起振是南桥坏吗

晶振跟谐振电容先换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