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DS 7808N F1的固件

楼主(2021-03-23):
厂家提供的,可以解绑哦

网友A:
怎么刷的,需要编程器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的,需要编程器刷?

解压后放U盘,插监控机USB上,在系统下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压后放U盘,插监控机USB上,在系统下刷

哦 好像刷过 客服直接发邮箱

网友:
有时候遇到问题直接打客服电话 事半功倍

网友C:
你好,打扰了,看到你的以前的帖子,请问Hd7870显存测试是用A卡检测软件的哪个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打扰了,看到你的以前的帖子,请问Hd7870显存测试是用A卡检测软件的哪个型号?

用 270,270就是7870的马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270,270就是7870的马甲

感谢,选择270后使用指令./tserver -boardtest=memfa后并没有出现屏幕闪烁的情况,输入pico memfa.log出现图片所示的的图片,我找了论坛里类似的老卡显存维修案例,有人说要用指令./tserver -test=memfa,求老哥解答……

网友:
干B通道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