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不显示

楼主(2021-03-23):
客户一片华硕B85-PRO GAMER主板,开机可通电 复位正常,各路电压正常 无显示,直接刷BIOS资料。通电显示正常。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可否分享一下BIOS

网友:
现在不会写BIOS,都不能做维修了

网友:
这个板bios有问题真是运气好,遇到都是me的电压问题

网友:
你运气太好了,这块板的致命问题,没有碰到,你这种纯粹捡漏了!

网友:
不过~~BIOS问题的主板,刷好,记得检测一下ME供电的电压,高了就必须换芯片!要不,后续还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可否分享一下BIOS

官网里面BIOS自己去下载  备份的可能亮机会慢

网友:
这主板桥供电太多了

网友:
BIOS问题,会引起各类奇葩的问题。

网友:
楼主,刷BIOS之前是不是只有cpu的led灯亮,其它的led指示灯都不亮啊

网友:
这主板大多改M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