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hstnn-q02c不显示

楼主(2021-03-23):
客户一台hp hstnn-q02c笔记本电脑 不显示。 待机电流0.005正常 开机加电 电流跳变正常 应该是正常开机了的,,显示屏一直黑屏无显示。关掉电源  接外接显示器试机 显示了,,说明笔记本液晶屏出现问题,,仔细看外壳有摔过的痕迹  大致判断屏摔坏的可能,,赶紧拆开ab壳。拆出液晶检查接口没发现问题。仔细测量供电均正常到达。重新接好测试还是没有显示,led供电也正常  判断led灯条损坏。找一相同液晶屏测试 显示正常了  确定液晶屏损坏。

网友:
有时候外接显示正常也不能证明内屏坏

网友:
显卡坏了有时候也是外接正常内接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