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5-3521 触发掉电

楼主(2021-03-23):
我有两台15-3521 都是触发掉电 指示灯一闪而灭 但是2多按次又能正常开机 而且运行几个小时都没问题 但是只要关机 又会出现这个问题 搞的我头大 完全没有头绪 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相同故障的

网友:
电流多少  外设拔掉试一下            是不是转换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是不是开关问题?

网友:
BIOS刷一刷,EC换一换

网友:
看看掉电时,电流能到多大

网友:
掉电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时序走,看走到哪里了,哪里不出的再仔细查为什么不出。我碰到过接触不好掉电的,接触好了就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