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板号是:LA-9063P,触发后风扇转转停停

楼主(2021-03-23):
联想Z400,板号是:LA-9063P,故障是:触发后风扇转转停停。

按照台式机主板的经验是缺了某个电压。。各个电感扫了一圈过,图中的PL905一直无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好像有些台式机的是无核显输出时,是没有这个电压的。
但是笔记本的维修没接触过,不知道怎各个供电是多少?还望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实在无思路可以找专业修笔记本的看看

网友:
电流多少?  就只有一个电感无电压别的都有?

网友:
可以下载图研究下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试 ,还不行刷个BIOS

网友:
找专业修笔记本的看看

网友:
那不是U供电?

网友:
那个是跑马以后才出来

网友:
核心供电,不过内存,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