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BTI V1.0 15-EZ5-011000联想主板不稳定、不定时自动重启

楼主(2021-03-23):
CIBTI V1.0 15-EZ5-011000联想主板不稳定、不定时自动重启

主板在淘宝上面买的,说是售后库存产品,cpu是j2900,保修一个月。

主板使用了两个多月就出问题了,现在不稳定,所有电压正常不知道什么问题。

这个主板我是用来做爱快软路由的,24小时不间断、不关机、使用两个月左右才坏的。

我自己怀疑是那个供电不稳定,但是自己找不到,正常工作是一点问题没有,

一天(24小时)重启两三次,时间不定。

1、所有芯片也加焊了,

2、电容也没有看到鼓包之内的

3、bios页刷了

4、cpu也加焊了

5、电源也换了

还是一样,大家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没!

网友A:
应当是电源质量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电源质量不好,,

不会,我电源换了几个了

网友B:
不定时自动重启 不定时就不好搞了,有料板的话,换个U试试

网友:
干了,几篇了,只差没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定时自动重启 不定时就不好搞了,有料板的话,换个U试试

这小u,不好动啊,这个j2900还好,干了几篇还是好的。
还有块j3610u的,干一篇就挂了,(215度)

网友:
CPU有问题

网友:
示波器打一下供电都稳不稳,不行换CPU试试了

网友:
不好修啊 。。。

网友C:
CPU上面 左下脚上电容5个全部去掉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上面 左下脚上电容5个全部去掉 就可以了

网友(2021-04-30):
刷个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