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希J1900主板设置来电启动无效?求助

楼主(2021-03-23):
在闲鱼上买了四块12v dc供电的一模一样的拆机豆希j1900主板,成色都很新,只有一块能来电启动,其它三块不管怎么折腾都不管用(包括换主板电池,重置bios设置,换内存),跳冒插的都一样,很奇怪。。。希望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把好使的那个BIOS,刷给其它那几个,再检主板上的跳线,。。

网友:
刷bios呀 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好使的那个BIOS,刷给其它那几个,再检主板上的跳线,。。

bios版本一样

网友:
bios版本都一样

网友B(2021-06-17):
这个设置power on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置power on就行

能触发不显示的主板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