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1S不开机

楼主(2021-03-23):
华硕X541S
板号:X541SC REV 2.0
故障描述:电流低,只有0.002
拆好机后裸板加电,电流跳到0.12左右大概有2秒就回到0.002了(很规律的),不触发,然后测量5V\3V待机是没有的,公共点有电,待机芯片除了19V主供电,其它均没电,BIOS刷了,也一样,内存供电有电容腐蚀痕迹,清理后测量是正常的。无论是电池还是电源都是一样的,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待机芯片是RT8249C

网友A:
待机状态下肯定 有一路线性电压出来的,不是5V就是3.3V,不然EC如何工作,你说待机芯片没有电压 ,测准了吗

网友B:
3V5V待机都没有,直接三板斧先干待机芯片,不行再查条件

网友:
待机芯片坏了

网友:
借花献佛:转载黄版的资料 你可以看一下
芯片引脚定义:
1、5V PWM极限电流设定脚
2、5V PWM输出电压反馈调节脚
3、3.3V线性输出
4、3.3V PWM输出电压反馈调节脚
5、3.3V PWM极限电流设定脚
6、3.3V PWM开启
7、电源好信号
8、3.3V PWM相位脚
9、3.3V PWM自举升压脚
10、3.3V上管驱动输出
11、3.3V下管驱动输出
12、芯片主供电引脚
13、5V线性输出
14、5V PWM输出电压检测输入引脚
15、5V下管驱动输出
16、5V上管驱动输出
17、5V PWM自举升压脚
18、5V PWM相位脚
19、约200KHz的5V峰值的时钟输出
20、5V PWM开启

网友C:
测一下 主供电 线性3V5V 和自举升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 主供电 线性3V5V 和自举升压是否正常

只有3脚3.3V和12脚19V有电,其它全部没电,但在刚插电源的前2秒是有3V、5V待机电压的,当电流回到0.002时就没电了,这时如果把电源去掉再插的话电流还是只有0.002,只有等时间长一点再插电源的话才会是有2秒的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状态下肯定 有一路线性电压出来的,不是5V就是3.3V,不然EC如何工作,你说待机芯片没有电压 ,测准了吗 ...

除了主供电,只有一路3.3V的线性电压,但5V的线性电压就没有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V5V待机都没有,直接三板斧先干待机芯片,不行再查条件

手里没有这个芯片订了,但在长时间不通电源的情况下,插上电源时待机能正常2秒,然后才没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手里没有这个芯片订了,但在长时间不通电源的情况下,插上电源时待机能正常2秒,然后才没有的

还是一样先干芯片,不行再慢慢查待机芯片条件吧。也许后级有短路芯片保护。

网友C: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3V 5V  二级电压电路导致的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一样先干芯片,不行再慢慢查待机芯片条件吧。也许后级有短路芯片保护。

芯片已更换,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3V 5V  二级电压电路导致的保护

这个没有图纸不好查二级电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