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短路故障请教

楼主(2021-03-23):
一个600w电源,保险上串的灯泡,待机5v都有,如果短接绿线,就会短路,灯泡常亮,请问下该检查哪方面呢?电源芯片用的是cm6805bsx  9脚单排的,也找不到替换的…有个电阻不知道多大值,就随便上了一个50欧的,就是红线位置

网友A:
主动式PFC电源,串联灯泡无法准确检测,PFC起动时,灯泡也是常亮的,因为电流大,灯泡过电流小,所以电路无法起振,PFC电压无升压,而灯泡会一直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动式PFC电源,串联灯泡无法准确检测,PFC起动时,灯泡也是常亮的,因为电流大,灯泡过电流小,所以电路无法起振,PFC电压无升压,而灯泡会一直亮

谢谢大佬,才开始接触维修,知道pfc ,但是什么都还不懂,刘坚强的教程都还没有看完…
  那你的意思是我要去掉灯泡,才能测试吗?待机状态有5v了我还要检查些什么,才能开始短接绿线?

网友B:
楼主 刘坚强的视频怎么样?

网友C:
看不清应该是5.1M欧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 刘坚强的视频怎么样?

有一点老了,不过零基础的还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应该是5.1M欧姆

大神,那个是从整流桥负到大电容负串联的电流检测电阻,一般会是多大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那个是从整流桥负到大电容负串联的电流检测电阻,一般会是多大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点老了,不过零基础的还不错

一般此电阻为零点几欧.....你的图片中的电阻好像是0.51

网友:
请问下那种老电源可以串灯泡测试就不怕烧后面元件,有源pfc就不能串灯泡了,那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带主动pfc的,不会烧后面元件的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点老了,不过零基础的还不错

对于维修电源来说,这个教程一点都不老。只是里面没有主动pfc。 主动PFC 就是多了一下PFC 电路,其它的也差不多吧。

网友:
电源修起来最麻烦,原件太密了

网友:
现在这个电源坏件都换了,但是不敢短接,待机没有问题,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
大胆,可以短接

网友:
这种带pfc的,有没有安全一点的方法,不想把管子炸了

网友:
2脚电压多少

网友C:
你用50欧姆可能模块已经损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50欧姆可能模块已经损毁

刚没事,短接,然后……………听见鞭炮声了

网友:
大概测了下,炸的位置还是那个电流检测电阻,保险炸了,其它没发现什么

网友:
PFC管子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