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前后摄像头能打开不能拍照

楼主(2021-03-23):
打开相机点快门不照相,前后摄都这样,外配已排除
摄像头

网友:
组织正常不

网友:
查电脑用爱思看看有没有读到前后摄像头,都读不到修供电

网友:
重启,如果不行就刷机!!

网友:
打坐的阻止图

网友:
供电正常么‘

网友:
我遇到一个可以拍视频不能拍照的,刷机后好了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2021-05-27):
打前后摄座子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