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p 刷机19% 错误:无法恢复设备(-2) 什么问题...

楼主(2021-03-23):
(图片)

网友:
重刷试试,发段视频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具体看it报错

网友A:
查运存供电,如果没问题很大可能是CPU上层虚焊。

网友:
换个硬盘再刷

网友:
不能到20   统统硬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运存供电,如果没问题很大可能是CPU上层虚焊。

cpu上盖问题   刷机到不了19

网友:
可以把硬盘拆掉再刷看能不能到刷到20%.如果可以那就是硬盘问题或硬盘工作条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