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万用表准确定位到所要量测的芯片引脚?

楼主(2021-03-24):
碰见芯片引脚很多很密的时候,老是查错脚位 探针无法准确定位到针脚处 例如查时钟芯片的EN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针脚焊跟针

网友:
细尖的表笔,,。。

网友:
迅维的淘宝商城有那种特别尖头的表笔

或者自己在表笔前面焊接一个钢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