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

楼主(2021-03-24):
谁遇到过苹果7换原装屏幕不能用指纹和返回、用组装屏就可以
苹果

网友:
换主板屏幕两个座子!座子被幅厂屏撑大了!!

网友:
从别的料板换一个指纹座子上去,百分百好

网友:
座子问题 更换秒杀

网友:
更换指纹座秒杀,你不插指纹就任触摸

网友:
抠下座子两边的金属底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