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gtx650 还有救吗?

楼主(2021-03-24):
显存供电上管短路,四片显存全部击穿。显存全部干下来了,现在gpu 供电电感处测电阻20多欧,显存电感处300多欧。
gpu 可能挂掉吗?

网友:
阻值没有问题,不代表GPU内存控制没问题,显存供电短路GPU坏的概率非常大。修好供电,上一颗好的显存mats测一下,全错说明GPU坏了。

网友:
别修了,我有个一样故障的,换完显存装驱动进系统花屏,不装驱动正常,GPU坏了。。。

网友:
谢谢,这个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