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6JB1 清灰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楼主(2021-03-24):
同行送来一个 清灰后不亮的机器、经过检测发现usb数据断路、那么桥肯定是坏了的、换桥后发现USB阻值正常了、但是检测3v待机 后续断路、3V烧鸡 发现U33网卡短路、烫手、U3 DP转接口芯片短路、直接更换、发现开机0.9不亮、买了个TB的bios 开机卡内存、

刷会原来的bios 发现跑马过了、tb的挺坑啊!但是屏幕不亮、此时检测屏幕接口、发现3V_LCD电压只有2.4v、正常是3.3v、那么无疑了、直接飞线、
刷刷的屏幕亮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无线网卡不识别、显卡不识别、
显卡的供电瞬间出来后就没有了、EN开启也是一样的、瞬间出来的就没有了、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种问题是不是显卡本身挂了!
上传一份图纸、两份bios、有显卡的bios原机读取出来的~!

MSI 原机 bf bios .BIN

msi ms-16jB 显卡 bios.BIN

网友A:
补充一下、开机瞬间电流会上电到3A 然后掉线来了、0.9a 跳变然后亮机!

网友:
另外求一份这个机器的定位图!元器件有的是真心不好找、

网友B:
这个太好了  分析逻辑性很强 学习了

网友:
次机器的无线网卡跟走的是pcie总线、无线网卡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所以还是怀疑是一个问题导致的、现在怀疑显卡芯片本身的问题、不知道有人遇到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好了  分析逻辑性很强 学习了

禁止灌水!严重的灌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开机瞬间电流会上电到3A 然后掉线来了、0.9a 跳变然后亮机!

3a 是不是不太正常  应该还有微短,,

网友D:
usb数据断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3a 是不是不太正常  应该还有微短,,

嗯 对、应该是、个人感觉是 显卡芯片或者是现存芯片、后来不修了、直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数据断路?短路?

USB 数据短路、短路就不需要换桥了啊!

网友:
电流大应该是显卡有问题了,大电流后显卡电压没有了?

网友E:
V星我也有一只清灰后就不开 ,没修好赔了几千块,想不通是什么原因

网友:
清个灰烧了一大片,这是哪个人才清的啊

网友:
不像清灰出现的问题,估计雷劈的吧?不然哪会这样

网友:
无线网卡换了没有?,屏供电的5脚要拆除才好飞线,有线网卡也要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V星我也有一只清灰后就不开 ,没修好赔了几千块,想不通是什么原因

这么厉害的吗?现在的本都不敢动了?还是只有V星的这样?吓人……

网友:
清灰有风险,现在越来越怕了。清灰都能烧那么严重看老清灰的人火云邪神转世。

网友:
这个烧的太严重了吧。修了这么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