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R9 270X 能点亮,进桌面就黑屏,各位大佬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3-24):
MSI R9 270X 能点亮,进桌面就黑屏,各位大佬这是什么问题?

本人刚进论坛的小白一枚,手上没有任何测试软件,没有维修思路和方向,请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
建议50给我当料板

网友A:
核心虚焊了吧,这种大芯片温度高容易虚,我之前也有块迪兰270x恶魔花屏两条竖杠,开始怀疑a通道显存,最后是加焊核心修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心虚焊了吧,这种大芯片温度高容易虚,我之前也有块迪兰270x恶魔花屏两条竖杠,开始怀疑a通道显存,最后 ...

核心虚焊,能正常点亮进桌面吗?我感觉有点像是供电问题,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C:
没有花屏的一般是核心虚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核心虚焊,能正常点亮进桌面吗?我感觉有点像是供电问题,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开始能进,后来到win logo就黑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能进,后来到win logo就黑屏了

好嘞。知道了,找人修,大概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花屏的一般是核心虚汗

好嘞。知道了,找人修,大概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嘞。知道了,找人修,大概多少钱?

找人修要120左右,已经不值得修了。好的也就300左右。建议去海鲜市场卖个150,美滋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人修要120左右,已经不值得修了。好的也就300左右。建议去海鲜市场卖个150,美滋滋。

坏了,还能值那么多呢啊。不过这个卡看着做工还真挺好的。

网友D:
参考下,先软后硬,先简后难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922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下,先软后硬,先简后难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9228-1-1.html

看了你的帖子,大受启发,有了方向,准备有时间搞一搞,再次感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