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奇葩的YOGA3 pro 1370 设计缺陷?

楼主(2021-03-24):
YOGA3 pro 1370
真想吐槽一下这款本本的电源接口设计问题,这款本本采用了异形USB口为电源接口
异形USB口同时既是USB口,也是电源接口,
我们都知道USB的电压是5V,而这个本本的电源接口是20V, 而且还都是用同一个针脚来传输不同的电压,
现在这个本本慢慢的也老了,最近接触到很多因为这个20V串到5V导致主板烧毁的案例,
是真心想吐槽一下,真奇葩

网友:
如果有师傅们修过这块主板的给个建议,现在无从下手

网友A:
论坛上好像有一篇类似的典例,很容易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好像有一篇类似的典例,很容易烧CPU

这种三合一的U简直就是噩梦,我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