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没有供电

楼主(2021-03-24):
请教给位大神,我这个HD7870卡,各个阻止都正常,没有核心电压和显存电压,5v有,3.3v也有,途中标记的史一个8脚的  up1503v  只有5脚有12v,其他都是ov

网友:
同款鼠标垫啊

网友:
先修1.8V,!再GPU供电,!!!!!!!这个是后面的吧!!!!

网友A:
查下主供电的EN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主供电的EN脚,有没有电压

请问您哪个是主供电啊?是这个么?第几个脚是en呢?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