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SKY 1037FS-2C 主板BIOS

楼主(2021-03-24):
研盛的主板,CPU是1037U的,板载2G内存。

刷写后能正常开机,正常识别内存。

网友A(2022-09-05):
这个版型和i3 i5简直一模一样,只有cpu不同。BIOS难道也通用?

网友(2023-01-25):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型和i3 i5简直一模一样,只有cpu不同。BIOS难道也通用?

通用的,直接换上CPU就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