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讯美土豪金CH341A编程器软件使用方法

楼主(2021-03-24):
跳线开关功能 说明 请参考下面文字说明.

跳线开关标示
24\25编程模式: P/S跳帽合上.
在线下载 USB转串口TTL:P/S短路帽断开

默认发货跳线开关设为 编程模式
常规应用在编程模式与串口模式切换时, 只要动P/S跳帽即可。

软件操作注意事项:
1. CH341A.EXE 24\25编程器软件中, 检测功能仅属于辅助功能, 由于部份芯片的数据手册找不到,
无法得到对应芯片的标识厂商\芯片ID的信息, 才造成此功能未能完善, 所以有部份芯片是无法检测出的,
所以说检测功能的准确性也并非百分百.

2.有关检测识别错误问题(指MX25L6445识别为MX25L6405之类), 例如MX25L6405和MX25L6406,MX25L6445,
三个型号的芯片设备号都是相同的, 所以就导至误识别.

3. 当检测目标芯片为 "Unknown", 并不代表编程器不能烧写. 可通过手动选择芯片进行烧写操作.
如芯片列表中没有对应型号, 可直接选择接近的型号\品牌, 即选择相同的容量即可.
其中 厂商 一项中有 "COMMON", 代表通用.各种品牌芯片的编程指令都是一样的(SST和ESMT除外).
所以在软件中型号\品牌只能算得上是一个称呼, 只要选对了芯片容量,
即可直接烧写操作(SST和ESMT除外).

4. 如芯片列表中, 没有你所需要的型号时, 可在 厂商 一项选为 COMMON, 然后选择你相应芯片的容量即可.

5. 当检测信息内容的最后四行都是显示$FF, 说明芯片引脚未正常与测试座完好接触, 请检查是否放反芯片或虚焊等.

6. 如碰到使用"自动"按钮烧写芯片时, 出现提示"写操作超时失败!"的错误信息. 这时应改用手动操作,
点击"擦除"完成后, 需要等上十几秒, 再点击"编程". (原因1可能是个别芯片兼容问题, 读写要等待间隔一断时间;
原因2芯片引脚与编程器测试座接触不好, 导至芯片无响应电脑发出的指令).

7.在读写操作过程中, 不建议你再进行其它操作(如浏览网页\QQ\下载等), 可能会造成读写数据失误, 造成数据校验失败.

网友:
fm25f02a这个芯片可以用没

网友(2022-10-13):
ST M24C02这个芯片能用吗?它是多大容量的?

网友:
来个图文并茂的帖子就这么麻烦吗?

网友:
谢谢分享 ,正好刷bios用